楼主(2013-05-14):
一天三星的S22A330BW 开始 不加电 拆开测各个电压正常 刷了个数据好了 可是 用了2天 又 返回来了 还是不加电 求助 是怎么回事啊 数据丢失? 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三星

网友:
是不是后级没输出?如果是那样的话 换个通用的电源模块,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换个存储器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