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温度问题

楼主(2013-05-14):
          大师们
  在   啊    问个   问题
昂达 主板
鲁大师测试温度 忽高忽低
    系统 还 很慢
系统 重新装过
怀疑  温控  或者  BIOS有 问题 高手 指点

    网卡 好像  还有问题  上不去   网

网友:
我这有一块昂达n61s  用鲁大师测试cpu和主板的温度没变化,用everest能看出来温度变化!我的这块主板原来的网卡8103el 原来也不好用,自己换了一个网卡芯片就好了!

网友:
嗯   明天 去    我   试试        也是  上不去  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