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大家帮我量下IPAD3电池第二脚

楼主(2013-05-14):
如题,接一台IPAD3,原因是电池供电可以开机,插充电器不充电,充电器和线都换过,拆机测到电池接口第二脚BATTERY_NTC(THERM),上与 不上电池都为0伏,看图纸此电压应该是高电平,不装电池直接给主板供电,主板接口接二脚有0.6V左右电压,所以怀疑电池坏,请各位有此机器的帮忙测量一下,电池型号是A1389.
另外,此机器不装电池,只用充电器貌似不能开机,电流00--0.089-0.240-00反复跳,是否正常?

网友:
电池换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内部的温控

网友(2013-11-12):
刚量过 2脚0.6V左右
3脚 4.2V左右
4脚  4.2V左右
5脚  2V左右

网友:
电池内部的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