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良版显卡631

楼主(2013-05-14):
请问大家都是在哪拿的,我问了淘宝上有黑胶和白胶,不知道哪种好,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白胶的 12年

网友:
白胶 12年  我换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返修的

网友A:
最好是 11年白胶,12年的 也有很多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 11年白胶,12年的 也有很多假的

真假看白胶也不一定的.但好的显卡温度一般只有五六十度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为这事纠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