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ATX电源

楼主(2013-05-14):
最近买了好几个坏电源,电容鼓包,但是换了还是不行啊!求指教

网友:
什么都不检测 修什么?关于修电源论坛的资料够多了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输出电压值是多少,然后分析呀。

网友:
是啊,要分析才能找出故障点啊,就这样说,没依据啊。

网友:
你换的是400V的点解电容吗,一般小电容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
换电容就能修好电源,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电源能修好是很大的一门学问的,不是简单的换个电容就可以的,当然也可能正好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多多学习电源的维修,这个学精了,其它PWM电路应该不是问题了。

网友:
电容要换的比原来的值大,而且正负不要接错。

网友:
论坛修电源帖子真多,应该好好看。
给你建议,先搞明白原理再下手,如果只是换个鼓包电容 看那个管子糊了更换,那不是维修也修不好什么

网友:
pwm是什么,我经常看到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2013-09-15):
电源维修学会了。有很多地方能用到。有些工业机器的电源就能修。现在正在努力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