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2 REV:2.00G 上电掉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3-05-14):
待机时测试卡+12V指示灯常量  怀疑是VCORE部分有问题 上电不跑码4秒掉电 有修过这种板的大神给点维修思路吧!

网友A:
直接加焊BGA

网友:
说得能在具体一些的吗

网友B:
板是不是被雷击过哦!感觉有芯片短路!

网友:
开焊了,加焊桥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跟你一样了故障。到现在还没有搞定,不插4PIN就正常,不会断电。换了CPU供电芯片。外围零件,还是涛声依旧。只差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焊BGA

百分百不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是不是被雷击过哦!感觉有芯片短路!

应该是12V某个信号没出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查,没找到图纸

网友:
桥的问题,我都有3张m2 n68 的主板,不用修了,修了以后更严重

网友:
量开关真的电压是不是3.3V或者5v 不是的话沿着开关真跑线 io的下面好像有个272的排阻 换掉就好了,这是通病!!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这板子应该是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不排除桥的问题,还想别的?另外。电源IC都有可能,,4秒断电之前能跑马么??跑不跑的我都遇见过,排除桥和电源iC ,和822排阻的,我还有没修好的。。哎,情况太多了

网友(2014-07-26):
换来CPU还是这样的哦问题  就直接加焊BGA

网友:
IO旁边的 822排阻问题也会引起掉电,前天刚修复一块!

网友:
华硕主板通病  大部分822排阻坏的

网友:
吹下桥吧 基本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