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烧鸡法

楼主(2013-05-14):
请教版主烧鸡法,碰到过+VCCP(1.05V),断开前端电路,直接加1.05V(无限流)于VCCP点上,电流只有0.35V无法发现任何零件发烫,请问要如何做才能发现不良零件(除了一个一个拆)
PS:最后是用土法一个一个拆,发现是集显晶片不良

网友:
不行就加大电流吧

网友:
在对地的电感上加个电压啊,

网友:
已经无限流,烧不出来

网友:
你这个又不是短路,烧什么鸡啊!

网友:
一个接地 一个电压接到电感 或者短路地方 慢慢加大电压 看哪里发烫

网友:
烧鸡要小心,加大电压,有些芯片耐压低很容易挂的,

网友:
呵呵,神奇的问题。只能神能回答

网友:
要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烧鸡啊???

网友:
有没有烤鸭法

网友:
没短路你烧啥子机哦! 短路的情况才用上烧鸡滴

网友:
+VCCP对地2欧姆,烧鸡无效吗

网友:
先看哪短路对哪烧,烧不好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烧鸡一般是多少V的电压就用多少V烧烧不出就慢慢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