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 BIOS

楼主(2013-05-14):
问下,联想Y330 BIOS 会不会出现有时可以开机,有时,第二天开就没反应,没电,外接只亮一个,电池指示灯,按开关没发应。

网友:
在论坛下了一个,可以开机不显示,在装刷回以前一个有可以开机正常,隔天有是开不了机。不知道是不BIOS有问题。、

网友:
看看好不好啊

网友:
先刷个BLOS试一下的呗 不行的话 在看是不是桥有问题

网友:
看看 南桥可以换个晶振看下

网友:
是几代的内存,板号是多少的?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二代还是三代

网友(2017-06-20):
为什么这个型号的BIOS都不注明是集显还是独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