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有时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3-05-14):
t61 独显
测试不开机是的电流在0.9-1.3,正常开机的电流是1.7左右,开机后一切都是正常的,
更换cpu是原故障,加悍显卡和北桥还是原故障,我现在正式没有办法了求高手指点,该怎么解决啊?
着急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门的通病吧。740显卡都打黑胶的呀,不好热吧

网友:
这显卡我已经重置了还是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