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57M02卡LOGO修复

楼主(2013-05-14):
。 今天修到一块原装板子,拿来是卡LOGO的,我试着放电.刷BIOS  都还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怎么搞了。 师傅又不在......后面在论坛搜索了下找到longruitao 一个维修华硕.维修一块板子,是卡LOGO的 加了他QQ,他说把网卡拆了 就可以.我 就直接把网卡拆了  ,,,哈哈,  真的好了。 顺便把BIOS给大家发上,希望加点分呀... 非常感谢longruitao..才修好 这个板子,...亲了

DH57M02 备份.rar

网友A:
我修了一块技嘉 G41卡LOGO,.刷BIOS  还一样无奈换南桥好了。

网友B:
卡LOGO在一般都是BIOS,外设,,,,网卡声卡这些都是。。。

网友C:
对呀  一般卡LOGO 的    就是这些问题呢.,,.  声卡5V拉低,,,,网卡 短路.内存电压低.BIOS 损坏 .南桥不良...

网友:
感谢正需要 我的卡D5

网友:
哈哈 你说的那个是谁啊 高手吧
。。

网友:
介绍一下撒 我去认识一下啊

网友:
你要认识的话,我给你电话的呀 13164729662........找瑞

网友(2014-07-27):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the blue ThinkVantage button键盘没反应,只有开关能用,USB口是好的。网卡,声卡全摘了,还是过不去,那个蓝色按钮也没反应。现在是裸板,南桥从做的没换,我的本本是T500谁指点一二啊

网友D(2014-11-12):
这个主板BIOS是坏的  直接不跑码00  我顾客的板子能跑到2A不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了一块技嘉 G41卡LOGO,.刷BIOS  还一样无奈换南桥好了。

他是这样说的  外设排除就要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卡LOGO在一般都是BIOS,外设,,,,网卡声卡这些都是。。。

是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呀  一般卡LOGO 的    就是这些问题呢.,,.  声卡5V拉低,,,,网卡 短路.内存电压低.BIOS 损坏 .南桥不良...

谢谢你的   要不我查不出问题的所在 亲

网友(2015-01-06):
不过内存,不知能不能刷好。

网友:
BIOS 是坏的

网友:
bios是坏的,刷后不跑吗了

网友(2017-07-29):
搞的,也不知好坏了,先试试!!

网友(2017-12-31):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BIOS是坏的  直接不跑码00  我顾客的板子能跑到2A不亮  ~~~

同意你说的,  我的几分钟才亮,  下了楼主的BOIS直接不跑码了

网友:
楼主的BOIS坏的,浪费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