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个朋友(同行)打赌,特来此求证!!

楼主(2013-05-14):
系统原因(包括中毒,木马,文件损坏等一切软件原因但不包括硬盘损坏),会不会导致电脑自动关机?(这个关机是指突然断电性质的关机,就像停电了一样.)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

(重新做系统试试的建议就不要提了,由于各种原因就是确定不下来会不会)特来此求教

我选的哪个就先不说了,等答案确定以后、
PS: 看了大家的回复,可能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我说的这种自动关机仅指这种情况:
电脑能正常开机,正常进系统,但是正在运行时突然掉电关机,不死机,不蓝屏,没有关机过程,

我不是想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关机,就是想知道系统问题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会或者不会。
有理论根据最好

网友:
系统问题还会导致断电关机   牛x

网友:
蓝屏死机重启见多了,实然性的断电就没试过,起码我没见过.

网友:
会的,而且有的还会从启机。

网友:
cpu断电保护,电源问题

网友A:
原因楼上的说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不要忽略了,就是电源开关

网友B:
当然会造成关机啦,你自己能实现的病毒也会实现!

网友B:
系统文件丢失当然也会,开机就进不了系统,有卡在哪里不动,有会显示文件损坏,还有重启,关机,蓝屏等!

网友C:
cpu温度高,电源等问题都会导致关机

网友:
一般不是硬件问题的情况下直接断电的,我是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会造成关机啦,你自己能实现的病毒也会实现!

病毒关机是有过程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系统文件丢失当然也会,开机就进不了系统,有卡在哪里不动,有会显示文件损坏,还有重启,关机,蓝屏等!

开机能进系统 能操作 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掉电关机 ,蓝屏死机可以理解,直接掉电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温度高,电源等问题都会导致关机

这2种情况都很好排除

网友:
个人觉得硬件可能性更大

网友:
我没见过软件原因掉电关机的,重启倒是有可能

网友:
突然性的关机  和系统没关系吧  你看看你的电影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
打错了一个字 是电源

网友:
可以 这个我知道  没有关机过程  直接强行使用bios指令控制电源状态

网友:
程序可以做到。

网友:
没见过系统问题导致直接断电。都是硬件有问题电脑自动保护才断电。

网友:
很简单的办法进PE试去,很快就有结果

网友:
病毒强大的能导致用着断电,因为病毒在你没察觉的情况下在操控你的电脑,

网友:
应该是楼主的电脑有重要信息吧,严重木马病毒会导致电脑关机的,俗称:黑客控制  它是指通过一段特定的程序(木马程序)来控制另一台计算机。木马通常有:两个可执行程序:一个是客户端,即控制端;另一个是服务端,即被控制端。植入被种者电脑的是“服务器”部分,而所谓的“黑客”正是利用“控制器”进入运行了“服务器”的电脑。运行了木马程序的“服务器”以后,被种者的电脑就会有一个或几个端口被打开,使黑客可以利用这些打开的端口进入电脑系统,安全和个人隐私也就全无保障了! 木马的设计者为了防止木马被发现,而采用多种手段隐藏木马。木马的服务一旦运行并被控制端连接,其控制端将享有服务端的大部分操作权限,例如给计算机增加口令,浏览、移动、复制、删除文件,修改注册表,更改计算机配置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能进系统 能操作 但是不一定什么时候掉电关机 ,蓝屏死机可以理解,直接掉电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回答你说的能还是不能,当然可能啊,我又没说你那个电脑一定是软件造成的

网友:
像突然停电那种情况,系统和病毒做不到吧。就算是快速关机也没有这么快地……

网友:
不能   在以前的DOS下  病毒可以造成直接掉电 那个时候还可以操作底层 比如BIOS   现在在WINDOWS下  直接掉电不可能  WINDOWS必须有一个关机过程才能保证自身的一些操作正常完成

网友:
软件造成关机的几率很小。主板单桥运行中高温虚焊造成各供电PG信号关掉而掉电有可能,电源开关毛刺掉电、电源高温脱焊掉电等、、

网友:
LZ的系统已经重装了,已排除病毒的可能,各位

网友:
病毒会造成断电关机的,其理由是,因为病毒在超负何的高速使用电脑,导致电脑各部件温度不断的上升,从而自动断电关机保护。得温度下降后才能再次启动。但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到的

网友:
cpu散热不良会导致直接掉电的,软件引起直接掉电的很少很少,

网友:
有中毒引起掉电的,只是几率很小而已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是:纯粹的想做到这种情况肯定是可以的。如果你设立一个100万的奖励,让全世界的高手给你弄出这种情况。。

网友:
我估计楼主的机子过温保护了,一般系统软件引起突然掉电很少见,我几乎没遇过

网友:
软件不会的,           任何软件关机都有一个短暂的过程,即使不保存任何资料。最短的就是   任务管理器-关机-关闭。

网友:
CPU过热或或者220电压不稳

网友:
系统不会,硬件会:一.插板松动,二.电源光偶控制端故障,三.CPU高温保护,四.显卡供电不良,电源负荷不够都会引起。

网友:
不会的,我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楼上的说了,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不要忽略了,就是电源开关

我也觉得是电源问题,系统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