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键盘情况

楼主(2013-05-14):
看着不像连键 键盘换过新的了 还是一样 客户没时间放这修  发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 -系统装过了吗

网友:
尼玛的,好像是外星文啊

网友A:
见到这些外星暗语,
神马亦是浮云

网友:
先装系统 然后就是键盘芯片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比较大吧!这中情况还可以换EC和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是些什么东东    晕   晕

网友:
还是先软后硬的方式排除一下吧

网友B:
进PE 试试看    这个非常像 设置问题  改了字体什么的

网友:
先装个系统,应该是系统问题吧

网友:
这个打出来的是一些特殊符号 先试试PE 不行的话可能就是键盘芯片了 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

网友:
嗯 先换个系统不行就查查附近的芯片

网友:
DOS下也这样么?看着像装了火星文的输入法似的。。。

网友C:
你刷入的是英文。你不会换成其它国家的语言输入吧

网友D:
进PE试一下,或许是系统装的不是中国的版本,当然不排除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 试试看    这个非常像 设置问题  改了字体什么的

试过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刷入的是英文。你不会换成其它国家的语言输入吧

额 这个好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PE试一下,或许是系统装的不是中国的版本,当然不排除是设置的问题

系统是中文的  设置也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这些外星暗语,
神马亦是浮云

经仔细排查机主是地球的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再不好,就换个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