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师解答 神州飞天T10开机电路

楼主(2013-05-14):
接到一台神州T10平板电脑,故障为不开机,初步测试 电池3.9V,标称3.7V,正常, 开关按键处有2.8V高电平,按下开关能正常拉低,但是机器没有任何反应,本来以为固件问题,通过MINI USB接口连接到电脑上,无任何反应,按照网上的说明按住开关还有什么按键的组合再次连入电脑还没有反应。

此机无图纸,网上也没有此机的任何维修记录,硬着头皮跑线路,发现开关按键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直接进到了电源管理芯片TPS658621C 里面,【此芯片为BGA封装,发现连到这里也是拆掉芯片测量的】

断开二极管,量开关处仍然有2.8V电压,但是连接到TPS658621C这端就没有电压了,初步猜想开关电压通过二极管到TPS658621C里面,然后芯片内部逻辑控制器得到电平高低高变化信号后,输出多组电压供主板使用。

CPU是NVIDIA出的双核处理器,T20-HP-A3,也是BGA封装。

现在由于没有配料,所以求过往的大师们验证一下,是否是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导致,此机不开机。。

求维修过此方案的大师指点一二。

或者是给出个TPS65862的开机原理图

再此多谢了...

网友(2013-10-12):
我的一台DELL平板芯片和你一样  也是不开机 待机0.01 按开关0.04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按开关有动作 请问您的修好没?

网友:
加QQ联系一下 274643016

网友(2013-12-19):
我有个ACER的平板CPU也是你们那种  我这个体待机都有3V5V 和笔记本一样  长安开关能上到0.38电流就掉了

网友(2014-03-11):
楼主修好没啊?我的板子跟你一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