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02 VER 1.3VCC—DDR低

楼主(2013-05-14):
MS-7302 VER 1.3
诊断卡无复位。测VCC-DDR为3.6V。在路测UP6103S8 6PIN对地值为008。拆下后再测还是008,确认UP6103S8坏。
更换后。输出只有0.33V。测下管驱动为7.3到7.7V跳变,上管驱动为0.72V .测VCC-DDR对地值为15。测UP6103S8的1、5PIN为12V。7PIN为0.33V 。它正常是不是应该为1.8V呀。测Q7的G极为0.04V ,拆下Q7、R22、C12还是0.33V 对地值为560.
测R3 3K 。代换C20,无效。更换上下管无效。再次更换UP6103S8无效。
7PIN的VREF,是芯片本身产生的吧?再查哪里呀。给看看。

补充内容 (2013-5-16 09:45):
因为网速慢的原因。等显示后发现发了三个一样的贴子,已短消息发给管理员。

网友:
你直接短接Q2的C,E级看看

网友:
此机已修复。经徐老师的指点,更换U23后。内存电压1.8V输出正常,并跑码,档D3 查内存的VTT-DDR无。
上假负载,更换W83310后。4PIN输出0.9V。正常,
上U。看见新换的W83310一阵轻烟。测4脚电压又没了。马上关机,测对地值为001.把CPU拆下后,测对地值不为001.
上假负载,测还是没有电压。
再次更换W83310后。在假负载上测得VTT-DDR正常。
按上真U测的VTT-DDR 对地值为001.CPU坏了。
换上新CPU测对地值为025.开机。测W83321 4PIN0.9V正常。跑码正常并亮机。
此机 原是内存电压高,3.52V.更换UP6103S8后,输出电压为0.33V 更换U23后。VCC-DDR 1.8正常。然后档D3 无VTT-DDR.换W83310后发现CPU坏。
更换元件 UP6103S8 UP6261M8 W83310DG AMDCPU一块。

网友(2014-10-24):
我的板子是7302 1.3的up6261m8的位子是个 S3 pgp94x的小8脚块子代替  UP6261m8的 567脚电压是1脚收到5VSB 发出来的吗?我这板子这3个脚没电压

网友(2015-05-31):
来这里看看,有用的收藏了,没有用的看不懂的也回个帖,赚个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