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查不到型号的戴尔LED显示器,驱动板坏,怎么办

楼主(2013-05-1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led显示器,外面型号是戴尔E1913C,打开里面型号是LM190WX2 (TL)(B1)

故障现象:插电开机正常使用,用开关关机后就再也开不起来了,重新插电又正常,一关机就又开不了了。

淘宝上居然也没有这个驱动板,请教一下老师们,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用排除法试试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这样就换板?慢慢查吧

网友A:
不会是按键坏了吧

网友:
开不开的时候有什么 现象     如 屏逻辑板 和驱动板上有不有电流声  就是和正常时不一样的声音!!!
开不开机的时候 有屏供电吗?
开不开机是供电压都够吗?

网友B:
先换掉1117旁边的2个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C:
驱动板上没有板号吗?背面的图片传上来帮你找找。

网友:
供电都是正常的,还应该怎么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按键坏了吧

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接个三星跟您差不多,我的多一故障,开机显示无信号,按开关开不了,断电在上电才有用,刷个程序有图像了,就跟您一个问题了,按键板按了就断电了,换了个按键板,解决了。。。
求解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换按键吧,一般是开关漏电造成的,今天休了个top,开机后,不定时关机,然后,随便按哪一个件都能开机,开机后,只有开关键能用,其它键都不管用了,全部换新按键后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板是冠捷代工的  屏线下方有715GXXXXXX的字样就是板号 你的问题可能是MCU数据丢失。建议重写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没有板号吗?背面的图片传上来帮你找找。

麻烦帮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是冠捷代工的  屏线下方有715GXXXXXX的字样就是板号 你的问题可能是MCU数据丢失。建议重写数据

715G5535-M01-000-0H4K刷程序,我还真没弄过,一直都是那块板坏了就淘宝一个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掉1117旁边的2个电解电容试试。

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先换按键,不行再刷程序,你这个问题应该不大,不需要换板

网友:
搞个通用板? 多收点钱- -

网友:
你淘宝买个程序刷了在换个按键板,应该可以了。。LM190WX2 (TL)(B1)这个告诉淘宝卖家就有程序了。

网友:
额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换主芯片 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