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

楼主(2013-05-14):
求GA-965P-DS3     上的cpu供电芯片型号是ISL6327 可以用哪个芯片代替么

网友:
这个芯片必须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亲,淘宝是万能的。。难道你所有的芯片都是料板上下吗?不能买新的?

网友:
还是用原型号比较保险

网友(2014-05-23):
GA-P35C-DS3R的CPU供电的EN VCC都正常,换了电源管理6327还是没CPU电压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