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ZR23H MBX-185键盘不认 问题

楼主(2013-05-14):
  不知道型号对不对 最近很忙 具体型号忘记了貌似是ZR23H  但是版号我记得是MBX-185 机器高低不认键盘 一个按键都不好用   我就去打组织 键盘的各个引脚打阻值  都正常 没短路 阻值低的  我看看键盘没有进水额痕迹  看键盘接口是直接连到KB3910的  没有排容  就锁定到了KB3910   测了下 3910的各个供电 都正常 时钟也正常  好吧   还是换个试试吧     换完 还是老样子  很是失望  难道BIOS有问题?  不管了 找个刷刷  没好用 还是老样子 我就比较无语了  后来一次偶然  把开关板拿掉了   尼玛 进系统键盘好用了  费了我这半天的劲  后来查图纸有4个信号是连到开关板上的  另外两个开关   不过那两个开关貌似没什么用  不知道干啥的   把那两个开关连接的电阻拿掉就好了     因为刚开始没拿掉开关板费了这么多的事   不过不拿掉我是怕表笔哗啦烧了IO

网友:
嘿嘿,兄弟,索尼的机器就是这么搓的,好多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acer的有款机子也是小开关板有问题 造成键盘自动按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