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联想L193wide显示器,开机一会就黑屏,电源灯了不亮了,从新开机又回显示

楼主(2013-05-14):
接到一台联想L193wide显示器,开机一会就黑屏,电源灯了也不亮了,从新开机又会显示,有时自动关机后还打不开显示器,检查开机按钮已经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毛病,换了,正在测试,希望高手给个提示,这台机器以前修过,当时是开机看不清屏幕,而且很暗,换了一块高压一体板,开机正常后就没再测试,后来客户说老是自动关机,又拿过来了修,

网友:
高压电源一体板都换了。。 您老就查换驱动板了 加油啊- -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联想l193显示器,症状和你的一样,也是开机一段时间黑屏,电源指示灯灭,这个问题一般就是驱动板和按键的问题,我换掉按键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开机按钮坏了,已经换了,试了一下午,客户拿走了,到现在还没说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这台是从客户这收来的,更换按键以后已经用了十几天了,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按键的问题

网友:
谢谢回复,显示器换按钮后至今没说有问题,应该是这个按钮的事

网友:
呵呵 按键问题 最好直接所有按键都换了 免得返修

网友:
修机要细心,遇到开机不通电的,首先要检查开关键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