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 点不亮

楼主(2013-05-14):
联想X100E电流0。8几到1。0几反复跳动,求大侠帮忙啊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
你的修好吗?我也碰到一个x100e同样的故障。

网友:
修过一个加焊北桥好了

网友:
北桥和显卡集成一起的吗,我刷了BIOS,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前些时候遇到一台没有修好,后来换主板了!!今天又来了一台!!求解啊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 这个可能是通病了,有人说是BIOS ,刷了没好,准备干北桥,等好消息吧

网友(2013-06-23):
我今天接到。联想X100E电流0。8几到1。0几反复跳动,求大侠帮忙啊

网友:
你们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  帮忙给一下吧  我也修了一个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哦,我也遇到一台这种情况的,LZ有没弄后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加焊了洗北桥 来了 但是进系统就会进入待机 温度也很高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一台同样的故障 分享一下

网友(2013-08-07):
X100E  AMD 板 请看我的解决办法,,这种主板我修好了几十片了,,都整好了! BIOS在附件有! 请转到我的页面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76202&extra=

网友:
我今天接了 一台
电流 0.88--0.9  跳不显示        我也刷BIOS   还是  不亮

网友:
电流0.28-0.42之间跳变!CPU风扇随着电流跳变 慢快变速。给我感觉就是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