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电流到1.2几,装上内存就掉电怎么搞?请师傅们指教!

楼主(2013-05-14):
三星R23电流到1.2几,装上内存就掉电怎么搞?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
换内存试下呀。。我以前看到过一个华硕的不装内存开机10秒左右掉电,然后调了一个新的DDR3的内存,故障还是这样。。后来用一根旧的1333的就OK了。你说怪不。。我师傅说新内存是1666的所以这样。反正我也不懂就信了。你换个低一点的内存试一下。

网友:
我有块拆机主板 R23  需要联系

网友:
我修过一个华硕的本子,具体型号忘了,开机几秒钟掉电,屏幕无显示,内存是DDR3 1066的换了几个1333就是点不亮,最后找了根旧的1066的换上,问题解决了,所以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看他以前内存的频率然后找一样频率的替换确定是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内存有没有过

网友:
这个北桥容易虚,做的时候小心点 板子薄易变形!答案供参考,要以实际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