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5寸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3-05-14):
长城15寸显示器,可能是放在仓库里好久不用了,刚开机时可以有图像的,有点像潮湿了,放了一会,就不通电了,开机不了,现在通电后,里面就有达达达达的声音,会不会是高压包坏了呢?求修理思路,对了,K2141测了已经是击穿了的,可是换过了还是不行一个样,电源指示灯不亮

网友:
最好能换一样的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既然2141都击穿了,怎么会有“达达达”的声音?

只有开关管没有击穿前提下,开关电源负载出现短路等过载故障,才可能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受潮后,开机图像模糊,之后会有改善, 应该先查行负载如FBT等,正常后,换管座就行了。

网友:
检查高压包和高压冒,视放板等。

网友:
肯定是高压包在异响

网友:
K2141坏了。都会炸保险了。怎么可能还有声音?

网友:
你这好像有点毛盾哦  开关管坏了保险肯定烧了怎么可能还会响呢  把高压板的电断开 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