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信论坛里面没人修过

楼主(2013-05-14):
此版是一块双敏,比科脑这个牌子还垃圾呜呜。。。。
型号UP43AT   接到板外观都没问题,就是不跑码,量供电,全部没问题。  复位  没问题,内存假负载量总线,两个点,一个有3.3V一个没有,(DDR3)  用的CPU 是Q8300,  量了所有的东西就这个总线。。。汗死我了、  干南桥,,结果一样, 干北桥。还是一样。请问我还有招吗?BIOS刷了!

网友:
时钟楼主有没有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时钟量了一下有供电呀,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时钟 供电 复位都有不跑码??不解 是不是你诊断卡有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供电 复位都有不跑码??不解 是不是你诊断卡有问题哟

诊断卡没问题的

网友C:
时钟供电复位不跑吗的   最好测下桥旁边的电阻,前几天我有一块就是因为缺少一个小供电不跑吗,哪个小供电是经俩电阻分压来的,我把电阻换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供电复位不跑吗的   最好测下桥旁边的电阻,前几天我有一块就是因为缺少一个小供电不跑吗,哪个小供电是 ...

谢谢,马上去搞

网友:
小厂的东西不好弄,怪毛病多。

网友:
其实 用 示波器   很好 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