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一半亮,一半暗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5-14):
手机发帖的,上不了图,晚上上图

网友:
附上图片和说明
    机子是康帕 t5多少的,显示器两边亮度不一致(刚好是中间对半开,一边泛白,一边正常),另外鼠标触摸板也没用,他说叫其他人拆过一次,对方要价八百,没让修,拿到我们店里,还没报价,只说先看一下,求大家帮忙看下大概是什么问题

附上图片(手机像素不是很好,加上反光,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灯管那一头断了吧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
只是右边泛白,但不会全暗

网友A:
明显不是灯管的问题,LCDLED背光出问题都不是这样的,有点像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换张屏试下 看还有无这种情况

网友B:
LZ没换屏试试吗 ?

网友:
换屏吧,屏的问题大些,是一半颜色淡一些是吧,果断换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没换屏试试吗 ?

看帖需认真,我们只是说先看下,还没动手试,因为之前送其他地方拆过

网友:
这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是灯管的问题,LCDLED背光出问题都不是这样的,有点像屏本身的问题

我也觉得应该不是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帖需认真,我们只是说先看下,还没动手试,因为之前送其他地方拆过

那就应该问问拆之前的问题 看是否一样!

网友:
倒是感觉灯管问题!调下亮度,看看两边的LED灯灯管有没有对应的亮起来或者暗下去!不一致就是灯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