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联想进系统卡机

楼主(2013-05-14):
一台联想L-VK8M890G的主板,进系统用鲁大师测试,CPU 与主板的温度都在50左右,用换档键就卡机,但是不死机;换了主板,CPU,内存条还从做了系统,硬盘测试了没问题;只要进系统用鲁大师测试加换档键就卡机,求解决的办法,有什么要修正的地方提提,先谢了

网友:
硬盘是测试过还是换了再试?

网友:
换档键???是用键盘就卡机?不用鲁大师,只用换档键没问题?只用鲁大师,不用换档键也没问题?

网友:
现在是硬盘与电源都换了,连串口线都换了还是一个样,真不懂这电脑是啥回事了, 头都弄大了

网友:
键盘是否联键了

网友:
你硬盘是什么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