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A100开机密码怎么解,现有料板一片

楼主(2013-05-14):
料板是之前修过的,又再一次挂彩,这板没密码,我把93C46给换了还是没解求助

网友:
把BIOS重刷一次。。

网友:
已解决,把BIOS也给换了,再放一下电OK,装机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开机有密,无法从设备启动

把BIOS芯片取下用编程器刷。不用开机

网友:
换一个blos,芯片,重刷bols

网友:
到网上下个BIOS用编程器刷下就可以的

网友:
到网上下载个BIOS用编程器刷就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