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锋行K320。开机两秒掉电,重启,如此循环!!

楼主(2013-05-14):
接到一台电脑。开机两秒就掉电,然后就重启,如此的循环。头疼。一看到这个IO是8721的。好像跟8712的一样。就修修看吧。75脚的电压有跳变。72脚的3.3V持续。没有问题啊。接下来一看,71脚的电压一直重复的高低跳变。我想。估计就是这的事情了吧。把71脚挑起来。竟然可以开机了。我想IO没有收到南桥的信号,难到能把76脚拉低??挺郁闷的。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谢谢!!

网友:
南桥的SLP-S3# 给IO了吧  那是IO 没有持续拉低绿线  是吗

网友:
不是的。我把IO接收南桥的这个脚给挑起来了。现在居然可以开机了。就是主板不跑码

网友A:
换个IO试下先咯

网友:
正常情况是IO    换了还不行的话就只能跟跟线了 看看前面是不是有东西开路了

网友:
测焊盘看看南桥有发出信号没,找个IO换上试试吧 IO几率大

网友:
建议传个图纸的截图什么的 也好分析啊
个人感觉EC出问题也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B:
这大半是io坏了,没有南桥给的信号还能开机,

网友:
你那脚怎么挑的起来啊   我怎么老是挑不起来  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IO 71脚在没开机是0.2V左右低电平,开机后变成3.3V高电平,应该问题在南桥这边吧?跑下71脚线路。

网友C:
挑起脚后 脚位悬空 可能会出现高电位 所以IO就拉低绿线

网友:
这个71脚跳起来,不测下焊盘有没有3.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IO试下先咯

只能这样试试了。做了一下桥。但是没有反应。但是IO是IT8721的。这个有没有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大半是io坏了,没有南桥给的信号还能开机,

大概吧。找代换的IO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IO试下 再查IO 到南桥的电路 你说的71脚是IO连接绿线的脚位吧

不是的。71脚是南桥给IO的SLP-S3#.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挑起脚后 脚位悬空 可能会出现高电位 所以IO就拉低绿线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反正你说挺对的。我测了测悬空的脚。就是有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SLP-S3#这个是关机休眠信号吧

噢。那忘了这个脚是什么定义了。反正就是很南桥连着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