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正的台式机。运行很慢。求救

楼主(2013-05-14):
今天碰见一个方正的台式机。内存2G的。进PE很慢,进入桌面后一样慢。硬盘换过新的。还是一样的。求救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SATA接口的硬盘吗?检查一下硬盘的电源线接口有没有变形,换一条SATA数据线。如果还不行,测试内存条有没有问题,目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如果有,把它们全都换了再试。

网友A:
一般多是南桥有问题  你最好拆下来拿到别的主板上去装 装好了在装上去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硬盘和硬盘线全换了 还是一样,主板没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是南桥有问题  你最好拆下来拿到别的主板上去装 装好了在装上去看看还会不会

可南桥的问题,电脑又能开机能正常使用啊。就是卡,开机慢,装了系统还是一样,换新的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
装个新系统,试试没,如果不行,就应该是南桥

网友:
内存 硬盘模式都有可能

网友:
硬盘换了还不行,那就换主板试试吧

网友:
你是 IDE 还是SATA 的 你看一下你插的 几个接口  一般硬盘 是 IDE1 或 SATA 1 你要想快的话 就用固态硬盘吧 但有点贵哟 毕竟是芯片读取的 64G 都要几百 还有都是做磁盘阵列 把几个盘合在一起 但有点浪费 一般服务器上面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