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山寨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3-05-14):
今天接到一台纯正的山寨笔记本,纯白色,但不是山寨苹果那样的款式,整个ABCD壳就只有D壳上有贴张纸 ,上面写着UMCP  RS-I9104D  20V  2A,看到这里,其实我已经跌入陷阱了。
拆开机器,首先目测有没有明显不良的地方,把电源调成20V,接上电,无待机,心想可能保护隔离没过,开始测量,首先测电源接口,确定主板已经通电,测量公共端,果然没电,看来真是保护隔离没过,心想这还好搞点,没多余想法,直接找到PQ5 一个P沟道的MOS管,低电平导通,实测G极为18V多,明显对,PQ5截止了, 看图,PQ5的G极电压是由PR9和PR10分压控制的,那么PQ5要导通,PQ7这个N沟道的MOS管就必须导通,那么PQ7的G极就必须为高电平,实测PQ7的G极为低电平,看来问题就在这了,时测ALW_EN无高电平,问题找到了,ALWEN是由PR6,PR5分压得来的, ,实测PR5,PR6阻止正常,可是怎么没有分压出来呢,到此维修思路断了,于是停下手来抽跟烟,旁边同事正在修个显示器暗屏,正在测灯管,把电源调到了12V,抽完烟,板子还是要修的,插上电,有待机电流了,0.10,测3V,5V都已经出来了,奇怪了,一看电源,原来是12V,难道本来就是12V,在仔细看看底壳,虽然有点掉色,但还是看的清楚写着20V啊,**,太坑爹了,浪费我这么久时间,到头来原来电压都错了,不知道什么工厂做的,太没道德了,也不多抱怨了,接上电,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看来不触发才是本身问题啊,郁闷(由于客户来的时候是说不开机,所以也没多问什么,才走了弯路),继续修吧,找到EC芯片,实测EC125脚PWRSW# ,有3.3V高电平,按开关键有跳变,在测EC78脚PWRBTN# ,有3.3V,但是按开关键无跳变,问题就在这里,首先就刷了个BIOS,在论坛下的,刷好后情况一样,在论坛上游了一下,看了看同行们怎么修这机的,发现大家都说这机有南桥通病的,于是我也没有查南桥工作条件了,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换了个南桥上去,换好后,接电,触发,电流马上就上去了,接屏,果然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 ,到底还是要谢谢论坛和论坛的同行们,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快修好啊。
觉得好的朋友请尽量加分啊,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山寨本能找到图纸,不容易!

网友:
我觉得要是没有图纸维修时间会加长一半 图纸论坛有不 ?没有分享下

网友:
楼主这图纸能否发出来呢 图纸是亮点啊

网友:
论坛有了,所以我就没传图纸了,版号BM5911的

网友:
维修就是耐心

网友:
山寨本也有能找到图纸呀,怎么还有12V电压的本本呢?

网友:
我这联想的上网本  桥干了还是白屏 我擦  查了下图纸 LVDS 和VGA模块由cpu控制  郁闷死  老板现在不让干CPU了 郁闷  成本稍微高点就没的修了  HP511掉电也陷入纠结  断开显卡供电部掉电了  加焊显卡 吗的供电都没有了 维修陷入纠结 老板说不搞了  哎  要我秒杀 搞个毛啊 今天一短路的  妈的天气太热了 空调也不开  35V芯片发烫  进水的 哎 订一芯片回来   吹下芯片 满头大汗  坐下来擦了下汗  妈的忘记上芯片通电了  悲剧发生了  烧一大片  至今 网卡  南桥 IO全挂  还好老板不知道我通电了 要不死球了  天气真热 上一天班满身汗味

网友:
山寨本的图纸貌似不全的,中间有的页码没有。上次找LVDS的信号去处都没找到。后来发现是图纸本来就却了几页

网友:
能找到图纸,就有希望。

网友:
山寨机可以有图纸修;还真是幸福爱啊!

网友:
条理清晰、、图纸很重要啊、  楼主。 看到板号后  怎么查图纸呢

网友:
山寨的你还能找到图纸和BIOS??那么强悍、、、、

网友:
山寨的也有图纸,楼主放出来,。速度了

网友:
山寨的也有图纸???图纸是这机器的嘛?是不是参考别的机器的图纸?

网友:
分析的不错  写的很容易理解  就是后来南桥的工作条件说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山褰的笔记本图纸都有,不错,很是佩服!

网友:
哈哈,你还能跟倒霉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