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恢复硬盘MBR分区表破坏的例子过程

楼主(2013-05-14):
一次恢复硬盘MBR分区表破坏的例子过程

操作系统是靠硬盘分区表(MBR)来识别出硬盘中的各个不同的分区。硬盘分区表中记录了各个分区的位置和大小以及类型等信息,如果这个分区表破坏了,那么这块硬盘里面的分区就会丢失,系统是无法在浏览器里面列出各个盘符数据的。

用超级数据恢复软件可以很方便的恢复出分区表受损后的数据,包括MBR破坏、重新分区、修复坏道后导致分区丢失、在DOS系统下面用 fdisk /mbr 命令清空分区表、在磁盘管理中删除分区等等情况。一般扫描一个硬盘只需要3-8分钟就能很彻底的把全部分区扫描出来,各个分区的卷标和根目录文件数据都能正常显示,扫描分区的速度超快,恢复的目录效果也很好。下面以一个160G的移动硬盘为例,介绍下我们软件如何很快的恢复丢失的分区。这个移动硬盘原先有4个分区,包括了NTFS分区和FAT32分区,里面存放了影音图片和工作文件,因为无法安全移除移动硬盘,直接强制拔掉USB接口造成了分区丢失,全部分区都看不到了,硬盘也变成了未指派状态。

运行超级硬盘数据恢复软件后,我们选第3项,恢复丢失的分区,这个功能最适合这个移动硬盘分区损坏的情况。点下一步后,选择这个移动硬盘“磁盘2”,再点下一步按钮。

等待几分钟扫描分区,就可以列出了丢失的这几个分区,有卷标,大小等信息来确认。

将这些消失的分区选上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就可以列出各个分区的数据了。

软件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2156-1-1.html

这款的磁盘分区恢复软件,扫描消失的分区速度确实很快,即使1.5T的大碟硬盘,扫描时间也就10分钟左右,在同类数据恢复软件中算是非常快的,能省下很多恢复时间。
另外注意一点,对于分区丢失的情况,最好不要乱尝试重新分区。以我们的数据恢复实践来看,有部分客户的数据是被分区软件在尝试修复分区表以及修复DBR和根目录的时候搞坏了,造成目录恢复不完整以及个别重要文件损坏。数据丢失后,保护好现场,保证这块源盘不要有写的动作十分重要!

网友A:
很好,扫描很快不错,但是如果要恢复出来需要很久的时间吧,有没有能直接修复分区表的软件,就不用再恢复到别的硬盘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扫描很快不错,但是如果要恢复出来需要很久的时间吧,有没有能直接修复分区表的软件,就不用再恢复到 ...

不建议直接修复分区表。因为有些分区丢了后,包括分区表以及里面dbr和文件系统都有损坏,强制修分区表,系统在启动认分区的时候可能就自动去chkdsk,很容易就破坏目录文件,有些修分区表的软件会提示有风险的,就是因为数据恢复太复杂了有越去尝试修复越破坏数据的情况。还是建议花点时间拷数据到别的硬盘来恢复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直接修复分区表。因为有些分区丢了后,包括分区表以及里面dbr和文件系统都有损坏,强制修分区表,系 ...

谢谢,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今后一定注意这个情况。

网友(2013-07-16):
提示初始化,用WINHEX加个55AA就好了,或者用DISKGEN恢复分区也比较快捷方便,你这样恢复的话,要把大量的数据恢复出来,这个复制过程需要很多时间的。

网友(2013-11-15):
还没有试过。。。以后试下

网友:
有机会的话会用看看 感觉不错

网友(2014-01-09):
你用的是注册的,可你给的下载地址是没注册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