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PLUS开机电流1A不跳动

楼主(2013-05-14):
当时拿到机器接上测试电源上电测试。开机电流跑到1A不动。当时CPU风扇也不会转。拆机取板。测试各个电压点均正常。北桥发热温度很高。当时也到论坛上查了一下这个电流跑1A的现象问题。都说南桥SB600坏的多。自己经验分析了一下。CPU风扇不转可能北桥坏的多。当时北桥发热量也大。就加热了一下北桥。北桥爆珠啦!北桥短路。这种RS600ME的北桥怎么容易爆珠呀!没办法订料去。料订回。开做BGA啦!发现主板变形。七搞八搞好不容易搞平点安装北桥。北桥安装好。开机妈呀!电流跑的正常的很呀!以为这个主板会报废的!想不到好啦。在这里提醒一下三星的主板容易变形。兄弟们看故障一定要准。乱换BGA芯片是不行的。到时报废啦一分钱赚不到还要自己出材料费。

网友:
这种容易变形的板子,做的时候一定要放平、微微顶住下板的中心点~~~

网友:
三星的板子是很容易变形 故障没查出来一般不轻易去动桥 一动就很有肯能把板子挂掉

网友:
LJ的棒子三星就喜欢偷工减料

网友:
三星便宜 太垃圾 板子很薄!

网友:
别人的故障只能当坐参考,不可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