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3-05-14):
现有一台一体机,型号:松下KX-FLM653CN,连接电脑打印正常,但复印时出现如下图片的故障,已经更换了扫描器,但还是这样子.

补充内容 (2013-5-15 20:32):
恢复了出厂设置,还是不行。。

补充内容 (2013-5-23 22:44):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的回复,些机我拿到维修点修好了,那个师傅说电源板坏了,但我很怀疑。

网友:
步进电机有换过没?  不过感觉很奇怪.

网友:
不是电脑问题吧,看看驱动和复印机

网友:
你把机器恢复出厂设置就好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恢复出厂设置就会好?你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是啊,遇到过这种啊,打印正常,复印不正常,换了扫描头·还是一样,最好运气的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遇到过这种啊,打印正常,复印不正常,换了扫描头·还是一样,最好运气的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回公司试试看。

网友:
曾经发过一台到维修站,说是激光头坏,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遇到过这种啊,打印正常,复印不正常,换了扫描头·还是一样,最好运气的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恢复 出厂设置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恢复不行的话  看看排线吧

网友:
更改复印清晰度看下
看上去是扫描头曝光不足,
恢复初始有可能行的
还有就是扫描到电脑上得效果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