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级本(NP530)u盘启动和重装系统经验 及安装win7到第二快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帮忙给一新三星超级本530U3B换系统(从英文版换成中文版)。这个超级本有一个16G的固态硬盘,看介绍是用于启动加速功能的,由于不知道这个技术的原理,有些担心三星在硬件或者系统上作了改动,导致重装系统后相关功能用不了甚至无法启动系统。不过机主说咨询过三星客服,这个功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可以重装系统,于是就大胆动手了。结果体会到了“新技术”带来的各种蛋疼。。。

首先是U盘启动:
这个超级本没有光驱,又需要重新对硬盘分区,所以用U盘装系统是唯一的一条路了。(没有光驱,但随机带了一张恢复光盘undefined )
尝试各种u盘PE,用UltraISO写入win7安装盘,换各种U盘,各种更改优先启动设备都不成功,总是直接从硬盘启动;谷歌百度无果,只发现有同样不能从u盘启动的,浪费n多时间。发现每次启动时u盘的灯都不亮,也就是说电脑启动的时候根本没有检查u盘,难道BIOS有bug?在biso里乱转,突然发现有一项快速启动,果断关闭,U盘启动成功。 看来三星的逻辑是快速启动就是一切
另外,不知道是那个快速启动功能的原因还是硬件太新了,进server2003内核的pe黑屏、进一些dos下工具也黑屏,只有win7内核的pe正常。

接着装系统:
用的win7 64位原版的盘写到u盘引导,安装程序下全盘重新分区、顺便把固态盘也格式了,安装开始一切顺利,第一次重启之后,屏幕飞滚大概是...is missing 之类的,实在太快,看不清楚。首先考虑到引导问题,难道三星作了什么特别设定不能采用正常方式引导? 到PE下看了一下,win7居然把自动建立的放引导文件的100M分区放到了那个16g的固态盘去了
无奈,到PE下重新分区,防止win7安装的时候再自动建分区,固态盘的分区也删除了。安装,等待,又是missing滚屏 这下有点慌了,难道这电脑不能重装系统?再到PE下检查,diskgenius下发现那个16g的固态盘被整个格式化了,而且被设置成了激活状态。
无奈,直接取消激活然后直接把固态盘分区给格了,再把机械盘第一分区激活。重启,故障依旧。突然发现忘记看看引导文件是不是又被写到固态盘了,不管怎样进控制台重写引导文件试试,结果稀里糊涂的又开始安装系统了。。。(此处省略n字)
这样也好,装完后发现固态盘又被整个格式化成ntfs并且激活并写入了引导文件,于是将引导文件(bootmgr、boot文件夹、bootsect)拷贝到机械盘第一分区,并激活机械盘第一分区,干掉固态盘的分区。
重启,安装程序正常进行并成功安装系统。

总结一下:
BIOS里的快速启动选项导致优先启动设备设置无效,必需关闭才能从其它设备启动。(再次吐下三星,弄出如此脑残的选项也就罢了,好歹加速启动,可是你能说明下不?说明书和bios选项中都不给说明是什么个意思?
在这款电脑上,win7安装程序中将16G固态盘识别为Disk0、机械盘为Disk1,但是无伦事先分好区还是在安装程序中分区,引导文件都会被写到固态盘。解决方法是自己把文件拷贝到机械盘去,并把机械盘分区设置为激活。
这里也产生了一个疑问,什么原因使得引导文件写错位置?win7安装程序bug还是这款电脑的特殊设计造成的。正常情况下如果有两块硬盘,直接把系统装到第二硬盘,win7的引导程序会被写道第一硬盘上? 没道理啊,不知有没有人实验过。 分区的时候并没有重写mbr,也不知道安装系统的时候mbr是不是写对位置了。

声明:此贴是在别的论坛看到的,希望给大家一种参考的价值。高手勿喷。

网友:
FAST  BOOT 在一些三星笔记本中确实应该先关闭
发帖的人是不是用的完全安装的方法  GHOST没有遇见到第二块硬盘的问题

网友:
嗯  用的是安装版的方法 而不是GHOOST。

网友:
三星的东西,其实很坑爹

网友:
英特尔的快速存储技术确实很令人蛋疼,尤其是现在超级本都是固态硬盘加机械硬盘,刚开始接触肯定会感觉费劲,接触多了估计就会好些。

网友:
实在是很好的办法

网友:
楼主可否把该机的bios备份出来共享下,不胜感激。

网友(2013-09-04):
晕啊
我手上这个起初是硬盘坏了
然后换了硬盘
装不起系统啊

最开始我就把FAST BOOT关了的
在BIOS里已设成U盘优先启动
始终找不到启动选项

网友(2014-02-01):
大神,能留个qq号么,我的三星超级本格式化也遇到了同样问题

网友:
三星的质量在国内确实很一般

网友(2014-03-04):
学习了  三星的质量真是一般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4-04-16):
三星的品质大不如以前了

网友(2014-06-28):
兄弟有没有此机的BIOS 程序 ???急需,,可不可以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