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HD4870核心供电电压只有0.47V

楼主(2013-05-14):
接到一七彩虹的显卡,粗测核心供电端对地电阻为1欧,因为阻值太小,以为芯片短路了,在论坛上查找相关主题,确定没有坏到主芯片;给显卡单独接上电源:
核心电压:0.47V 低
显存供电:1.5v 正常
其它的电源电压 正常
测up6206第28脚电压0v,测R218(2.2欧)已经开路,找一个换上,上电,电压还是0V,R218又开路了,测28脚对地电阻 1.2欧,说明有短路了。把C172拆去再电阻阻值升上来了,说明C172短路。
再从料板上找一个2.2欧的焊上,小电容焊上。上电核心电压出来了:1.2V。

网友:
好东西啊  这个很用处的

网友:
不会修 等 高手 来

网友:
我的原则是
首先检测供电
其次看金手指接口处耦合电容有无掉件
加焊GPU
刷BIOS

网友:
显卡也能刷BIOS 吗

网友:
显卡修的太少,学习了

网友:
朋友你说的芯片的28脚是一个什么脚位,开启信号?还是什么的,有没有这个芯片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