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40用外接电源不能开机,求助。

楼主(2013-05-14):
一台七喜KW40机,插外接电源,电源黄灯亮。按开关,但蓝灯闪一下就不亮了,变黄灯亮,多次启动无效。不插电源用电池可正常开机使用,开着亮机后插电源就能正常使用了,是什么故障?请教!!
求助

网友:
找份图纸 按照时序 看看插适配器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