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小弟出入维修行业、请教个问题,主板换了电容后

楼主(2013-05-14):
各位大神小弟出入维修行业、请教个问题。
主板换了电容后,北桥升温很快、烫手、经常死机是怎么回事。
连续2块主板都是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买的电容是假的呀。

网友:
你换的电容容量、耐压值与原来的是一样的吗

网友:
电容一般不会换错,LZ是什么主板,什么桥,不清楚

网友:
纠结啊 还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电容不会有假的吧...

网友:
多加几个看看

网友:
是你的焊工不过关,是不是旁边有些线被你和电容焊的连在一起了,多看看要不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估计主板还有其他的隐藏故障

网友:
是不是电容漏液流到桥下了。用酒精洗洗看。

网友:
电容 一般不会影响 机子吧 肯定有其他的原因你没找出来

网友:
应该还有别的问题吧  ,主板电容都有型号 ,主板电容一般不会有假,几毛钱的东西不值当得造假吧

网友:
如果换的电容的伏数跟安数是一样的,只能查其他问题了。

网友:
一般 电容  坏的  话 ~
   很有 可能  有 地方 短路~  电容拆了查  短路没
在 换~

网友:
北桥不良换电容好用吗?

网友:
有些桥本身温度就高,电容电压不变,容量换大试试看,假电容多的去了,进口的品牌基本全假的。记得有一次发的电容套了两个内裤,里面10V 1500uf  外面25V 1000uf,那电容可把我坑惨了,有时间了我发个图伙计们看看,不过当10V 1500uf  用没有爆过,不知道他们的用意在那??

网友:
还有其它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