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内存问题

楼主(2013-05-14):
一台HP CQ40的机器,AMD的CPU。问题是这样的,当开机不亮的时候,重新插一下内存条,就好了。但是用不了多久,又不亮了。又要重新插一下内存才能亮。请问一下高手们,这应该是什么问题呀。
cpu

网友:
补充下,内存肯定是好了,换了一条内存也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 通病

网友:
楼上兄弟所说的是北桥问题吗

网友:
干北桥啊,时开时不开 的直接干了再说啊

网友:
呵呵,关键是我把内存条,重新插一下就可以开机了。有点搞不懂

网友:
果断干北桥啊,北桥的通病。

网友:
前阵子修了两台CQ40.都是直接加焊了北桥和南桥就可以了!通病来的,这款机器通病就是北桥和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
前天一台,就是这样,加北桥好了,后来怕不稳定,又重新植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