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CMOS电池的正常电压不能低于多少??

楼主(2013-05-14):
这有区分台式机和笔记本吗,是不是不同品牌或者说不同厂家生产的其具体要求是有细微差别的啊?

网友:
BLOS电池不能低于1.6V

网友:
不能低于1.6V啊,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2.6V吧,怎么有说1.6的?

网友:
低于2.9V 就不能保证电脑不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能低于2.5   1.6?没事吧

网友A:
不能低于2.9V 低于2.9就不正常

网友:
不能低于2.6

网友:
应该是2.5V吧

网友B:
这么多答案,要看什么机器吧

网友C:
要看什么机器而定,没有确定答案

网友:
2.6V为标准,,

网友D:
我晕死!老大啊!怎么答案这么多啊!说的我都懵了,不知道相信谁了!有说是1.6的,还有说2.5,,2.6的,也有说2.9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什么机器而定,没有确定答案

我晕死!老大啊!怎么答案这么多啊!说的我都懵了,不知道相信谁了!有说是1.6的,还有说2.5,,2.6的,也有说2.9的!唉。。。。这个还真要看具体机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答案,要看什么机器吧

真的吗,!?这个还与机器有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能低于2.9V 低于2.9就不正常

我晕死!老大啊!怎么答案这么多啊!说的我都懵了,不知道相信谁了!有说是1.6的,还有说2.5,,2.6的,也有说2.9的!唉。。。。

网友:
拿个正常机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不能低于2.6V绝对正确答案,书上有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晕死!老大啊!怎么答案这么多啊!说的我都懵了,不知道相信谁了!有说是1.6的,还有说2.5,,2.6的,也有 ...

这个你问喜哥,他说过

网友:
这个你问喜哥,他说过

网友C:
我碰到有些台式电脑电池为0V都可以开机,只是不能保存而BIOS设置。有些电池没电就不能开机,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F:
一般是不能低于2.6V,不过低于的话也有部分才开的

网友G:
你量下 低于3V的  都直接换一个 不就行了

网友H:
以上电时序来看的话 个人认为不低于3v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上电时序来看的话 个人认为不低于3v

什么?上电时序来看?怎么看?哪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量下 低于3V的  都直接换一个 不就行了

貌似2.9V的似乎大概也可以用啊!呵呵,,,你们没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是不能低于2.6V,不过低于的话也有部分才开的

什么。。。?部分开?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有些台式电脑电池为0V都可以开机,只是不能保存而BIOS设置。有些电池没电就不能开机,按开关一点反应都 ...

呵呵呵,,偶也遇见过一台!ASUS的一款老本本,AMD的!大侠,你都知道哪些本本的不上CMOS电池,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问喜哥,他说过

恩?喜哥?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能低于2.6V绝对正确答案,书上有说的

真的吗?哪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能低于2.6V。才学理论老师应该教过的吧。

那假如刚好2.6V呢?是不是很危险啊!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我晕死!老大啊!怎么答案这么多啊!说的我都懵了,不知道相信谁了!有说是1.6的,还有说2.5,,2.6的,也有 ...

当然越高越保险啦

网友:
应该是2.5v吧

网友K:
不能低于2.6V  必须在2.7V及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K:
不能低于2.6V  必须在2.7V及以上

我的天啊!你们饶了我吧!有说2.5的,有说2.6的,你说2.7!你说我该信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当然越高越保险啦

呵呵。。。越高越保险吗!!那假如3000V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天啊!你们饶了我吧!有说2.5的,有说2.6的,你说2.7!你说我该信谁呢!!!

当然是相信我啦  反正越高越保险

网友L:
笔记本,2V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笔记本,2V都可以的。。。

瞎扯。。!你亲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