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INTEI集显0.8-1.05来回跳

楼主(2013-05-14):
CQ40  INTEI集显0.8-1.05来回跳,北桥换了 ,南桥加焊了,BOSS刷了,U换过,还是原样,各位高手们 指点一下吧。

网友:
楼主是典型的桥工啊。检测RST信号,肯定是不停的RST#,为什么POST会终止?复位?检测代码或者综合LPC走势RAM SPD波形来判断是哪一步导致的中断。

网友:
量不出来呀  , 不过还是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