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涨价啦,坑爹的216-0674026

楼主(2013-05-14):
   前几天,看到有人说AMD的北桥215-XXXX还是216-XXXX的芯片涨价到100多,我当时觉得不可能,AMD的桥买一只没超过100块钱....

  好吧,进入主题,我发现了一个问题,AMD QL系类的CPU AMD 215-0674034(独显)和216-0674026(集显)很容易发烧,前者独显的加焊重植株还能用几个月,后者集显重置几天就挂了,无奈,只好买芯片了,在某宝问了下 测试100快,全新260

好吧,我没话说了,翻了下论坛,有人说216-0674024可以代换,我买了几个上来,主板是CQ40AMD的集显,换上去就是不亮,电流跑了无数下,按开关一下可以正常关机,说明换的桥是好的,本人BGA我还是有信心的,只能说,坑爹的芯片,NV还有改良,这个垃圾的没办法了,。。。。

          经过我的试验,AMD集显的北桥 216-XXXXX 加焊无意义,马上返修,换芯片太坑爹,代换不亮,明天再试试一块看,

          这是在拿钱做试验了,有兴趣的加加分,给点鼓励,一个芯片60一个啊,如果代换成功,可以节省很多维修费!

补充内容 (2013-5-15 09:38):
好了。现在是早上9点多钟,我不死心,又还了一片024的北桥上去,结果有点悲情,还是不点不亮

补充内容 (2013-5-15 09:39):
点不亮的情况就是,机器可以跑马,按一下开关可以马上关机,说明自检已经OK,用事实证明,024不带能代换026,CQ40 AMD集显平台。。。

补充内容 (2013-5-15 09:40):
好吧,用一张毛爷爷换来的结果,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了吧~~死心,换拆机芯片,加铜片长转,用多久看客户人品了!!!

网友(点评):
你发现的也太晚了,N年前我就发现了,芯片制造工艺缺陷。

网友(点评):
215-0674034 215-0734026 这两个也有,和216完全相对,但不知到底有什么不同,华硕K40AB这板子,这两种芯片都有的 华硕的板号我见过有两种

网友(点评):
机器能跑码,那档哪个代码,为什么不飞线诊断卡来判断究竟是档哪个代码,即使修不好机器也要找到问题所在,盲目的更换只能扩大问题。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216的坑死人不偿命,前期换了3个假的,郁闷到家了!

网友:
CQ40AMD的集显单桥,前几天刚换一个。

网友:
你发现的也太晚了,N年前我就发现了,芯片制造工艺缺陷。
026要想用034代换,必须你的机器是独显,而且机器要已经屏蔽双显卡,只工作在独显模式。
026要想用的长,只有买全新的,买测试的,一样返修,温度的高的,用不到一个月就返修。

网友:
老大,我这个主题是代换,现在测试的026那么贵,能找到代换的芯片不,有人说216-0674024可以代换,026几乎没新的,新的260元 你认为还有修的必要吗,买到返修的不坑死了,知道的讲解一下嘛,哥哥~~

网友A:
有一个型号可以代换,不过价格一样,所有我就没去研究了,最便宜的方案就是215-0674034代换,但是条件就是我说的那个。

网友:
貌似我手里刚好有一台CQ40AMD芯片组的,家焊无效,亮一下就挂了,后来通知客户换板,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型号可以代换,不过价格一样,所有我就没去研究了,最便宜的方案就是215-0674034代换,但是条件就是我 ...

价格一样,不会是216-0674022的芯片吧,034要如何屏蔽呢,比如有个华硕K40AB的机器,就是026加ATI018的独显,哥啊,请赐教

网友:
这芯片这么多钱了买回来板坏了还得自己亏钱啊做维修不好做了

网友C:
ATI 的显卡、北桥。如果非要换芯片的话,建议换板,别折腾,芯片全是假货.

网友:
除非自己有料板,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型号可以代换,不过价格一样,所有我就没去研究了,最便宜的方案就是215-0674034代换,但是条件就是我 ...

K40AB修的头痛啊,呵呵,本身支持的U也不一样的,碰见不少因为这个出错的,有支持07和09这分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I 的显卡、北桥。如果非要换芯片的话,建议换板,别折腾,芯片全是假货.

K40AB的主板现在价格在450左右,修还是换?

网友:
去掉导热胶,改为铜片或铝片传热,几乎没有什么返修的。个人经验而已

网友(点评):
你说的很对

网友E:
216-0674022   216-0674024  216-0674026 这三个型号的芯片  我用24代换过22,也用26代换过24都是可以亮机使用的,不过芯片都是从料板上拆的,CQ40 AMD独显这种我一般是无铅重植北桥,然后去掉散热片下的胶垫直接换铜垫,感觉效果修的最长的一台已经差不多快两年了还没有返修这台还在我家亲戚的手上用着,集成这种发热大,也是无铅重植加铜垫,原来我自己手上有台6535B用的就是这种桥,重植不放铜垫用了一个月,又加焊了一下,又用一个月,后来加焊后换铜垫,用了半年以上让我自己坏了座子,所以加铜垫和不加铜垫效果差太多了,不建议网上买桥,这种桥假的太多,又贵即使能亮机返修也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K40AB的主板现在价格在450左右,修还是换?

不解决散热问题,换什么都是白搭

网友:
引用 网友D:
K40AB的主板现在价格在450左右,修还是换?

K40AB本来桥散热设计就有问题,并且偶尔遇到风扇转速不够,虚焊的太多,改桥散热,改风扇转速或可根治

网友:
引用 网友E:
216-0674022   216-0674024  216-0674026 这三个型号的芯片  我用24代换过22,也用26代换过24都是可以亮机使 ...

得到你的肯定很不容易哟

网友(点评):
呵呵 我算不上什么的 技术小菜

网友:
涨了这么多呀。。求好的淘宝商家。。揭发不良卖家。让大家都有饭吃。

网友:
去掉导热胶,改为铜片或铝片传热效果很好耶

网友:
LZ可以买些料板 ,拆掉芯片直球  这样可靠些,我通常就是买些料板,不过直球花时间

网友B:
我在换一片024 代换原机器的CQ40 026的桥。不行就拉倒,以后碰到这机器,加铜片试试,唉,维修也难做 被芯片商坑死了

网友:
铜片替换导热胶垫效果要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一样,不会是216-0674022的芯片吧,034要如何屏蔽呢,比如有个华硕K40AB的机器,就是026加ATI018的独 ...

同命中人啊,我也是有个k40ab的 换了集显北桥 快关机都正常,键盘大小写也正常,就是不显示啊。bios已经刷正独立模式,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换一片024 代换原机器的CQ40 026的桥。不行就拉倒,以后碰到这机器,加铜片试试,唉,维修也难做 被芯片 ...

有人说022能代 024不行

网友:
大家都是用金钱和时间换经验

网友:
现在ATI的桥升价这么多呀,我还没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