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精英进来给点意见,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3-05-14):
想这样的板子你们是直接换还是修好啊,修好了可靠吗,大家给点意见吧,还有好多地方进水了没有这么严重就没有上图。

网友:
这种板子修过后就是好了也不稳定,还是直接换的好

网友:
这个板子修起来没意义了,一般进水,只要不是那种大电压,大电流的地方,都不会烧的很严重,

我遇到进水在CPU供电附近的,都烧穿了。。。

网友:
换还是修要看成本和客户的想法。

同意楼主: 5

网友:
首先看客户给多少,其次看可修度要的成本

网友:
为客户排忧解难是我们的天职

网友:
先修一下试试呗  不过换总比修要稳定 只要是同型号的

网友:
DELL 的老板子了,好找元件的

网友:
PCB还没烂嘛,可以修下,节约成本还提高技术

网友:
对呀!先修修看。好了再多测一天两天的。不稳定再说!

网友:
换了,这样的板子修好了过几天还会出现毛病的。

网友:
烧了那么两大片,没烧穿的话,可以拯救一下,先洗板水都洗刷刷,弄干净,再把板子放炉子上低温烤几分钟,烤干后把掉件的一个个补上,腐蚀的一个个也补上,然后上电看看,说不定就好了,只是这种情况的机会小,不行的话再根据上电情况看能不能修,有没修的价值考虑~

网友:
换吧,修好也用不了很久,想练手可以平时来练

网友:
嗯!楼主啊!当然我们维修人士肯定先以维修为先啦!真正没有维修价值的就换呗!像你这个戴尔D620的主板一个新的淘宝上也就190吧!(集成显卡),俺上个月还换过一台啦!你看着办呗!

网友:
这种板不要修,放弃吧,否则丢失的更多

网友:
还是换吧,修好也不稳定。

网友:
即使修好了也不好用的。

网友:
面积大就没有修的必要了,况且顾客高了也不愿意

网友:
修好了有后遗症 要是客户不想换板子 那你修好了跟他保修的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
看个人技术吧。修,换。都随你

网友:
先修,修不好再换。

网友:
先修修看啊,修好了就赚到了

网友:
我也同意先修后换的。

网友:
可以先修修看,实在修不好在把换的芯片取下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