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436 怪故障

楼主(2013-05-14):
今天接到一台,COMPAQ 436 怪故障。开机不自检,电流0.54A  看上去应该是只通电了。拆完外壳后,点亮了。电流1.45至1.6左右。想想可能是虚焊了吧。就多试了几次,果不其然,故障出现了。电流0.45A左右。因为现在没有外设。所以电流小了一些。用手压着南桥,北桥,(有时候随便压一个地方也能点亮。)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显示,纠结的时候就是这。不能确定是那个东西有问题。以为是虚焊,但是找不准,还是先看看各电压情况吧。发现有二组电压没有出来。借着能点亮的时候,测了一下,1.5V 和 1.05伏有时候无输出。可惜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那位哥哥有此图给小弟吧).109207410@qq.com  邮箱,无奈之下把北桥补了一下焊。现在可以正常点亮了,装上机后又不行了。又拆机, 在拆机的时候,把光驱和硬盘。拆了,就能正常点亮了,纠结呀。现在不加硬盘或者光驱就能点亮。难道与SATA电路有关系?正准备断开SATA供电的时候,突然商城关电下班了。

网友(2014-07-11):
不可能两个一起坏吧,加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加下南桥试一下

网友:
1.5V 和 1.05伏有时候无输出,是同一个供电芯片吧。不行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