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片显卡bga都失败

楼主(2013-05-15):
新手一个 有师傅 指点下 bga 要点   做显卡原来是花屏 不是鼓包 就是 黑屏点不了  bga使用 迅维260

补充内容 (2013-7-9 19:05):
想问下 你们大家的 bga设备 出风口温度  和设置温度一样吗   我这台出风口问题  比显示的温度要高 10几20度  现在都要往下调这些温度才能用,  也就是 之前 鼓包  问题,

补充内容 (2013-7-9 19:06):
也就是说 我设置200度  出风口温度 要达到 220   郁闷   精度不行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同样的机器。求指点!

网友:
一样呀我都掉点唉你们曲线调几的

网友:
我做过桥

网友B:
加焊芯片 等锡融化可以动就可以把机器加热关掉 还是 要等多少时间 关机器   高手请指教下

网友:
那个东西好用 吗
楼上的师傅           你们感觉怎么样

网友C:
我都试了七八张显卡BGA,都不见BGA成功的,显示南北桥BGA都没有问题,本来是花屏,拆下来BGA完,哈哈,亮都不亮了,量电路又很正常,电压方面又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你的BGA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开始慢慢上手,  现在就是不知道关机器, 什么时候会比较好 ,  是融化就可以关还是要多久时间比较好,做了几篇显卡 ,勉强可以用  还是不怎么稳定, 求解决问题  在哪

网友:
我的自制BGA做显卡,桥没问题,做N桥7025时易爆,不知何故。有一天连续爆2个,伤心不已!

网友D:
我还是原始社会,用土炮,NND 很少做坏芯片 不过今天 没把握好 把个 M672的北桥 搞挂了

网友E:
土炮那是要技术的,楼上的兄弟强大的很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加焊芯片 等锡融化可以动就可以把机器加热关掉 还是 要等多少时间 关机器   高手请指教下

关掉后我都是等预热区的温度显示38度的时候关掉。为什么要38度?我喜欢38。。而且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试了七八张显卡BGA,都不见BGA成功的,显示南北桥BGA都没有问题,本来是花屏,拆下来BGA完,哈哈,亮都 ...

锡球融化了没?有无连锡?要不你就别加焊了。取掉重植得了。说不定有铅的还好搞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关掉后我都是等预热区的温度显示38度的时候关掉。为什么要38度?我喜欢38。。而且没出过问题。

我是说 上下加热 的要等跑完曲线还是  融化可以动  就可以按停止键 停止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 上下加热 的要等跑完曲线还是  融化可以动  就可以按停止键 停止掉

可动时就可。就是按停止。等曲线跑完,芯片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动时就可。就是按停止。等曲线跑完,芯片就挂了。。。

谢谢楼上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同样的机器。求指点!

曲线设置不对吧。。。温度不均匀。。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芯片 等锡融化可以动就可以把机器加热关掉 还是 要等多少时间 关机器   高手请指教下

BGA动了就要立刻停止加热的了!要冷却

网友:
做BGA除了温度要把握好,还有就是主板的调试要搞好,不能变形,变形的板子是永远做不好的

网友:
桥会爆,一般都是上温过高和不均引起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原始社会,用土炮,NND 很少做坏芯片 不过今天 没把握好 把个 M672的北桥 搞挂了

这种桥是比较容易挂的,我前几天搞三个单板的也挂了一个,做好了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桥问题还是板子其他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土炮那是要技术的,楼上的兄弟强大的很啊

我也是用土炮的比较多,温度可以自己把握,比新型机器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用土炮的比较多,温度可以自己把握,比新型机器好用。。

是啊!土炮 好,只是不好看点!反正无所谓 只要实用

网友:
有也是失败了好的用的也是260  高手指点啊

网友:
这个属于技术性问题,调整温度控制什么的 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