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

楼主(2013-05-15):
戴尔1420开机白屏,有轻微的彩色竖条,外接正常。换显卡,换显存,换液晶,换屏后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上是来酱油的吧 没看楼主说了显卡换了。 屏线换了没?  换换试试。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还不好。只能放弃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如果是戴尔的屏的话,你要刷一下码片的,要不然就是屏线或者显卡你没做好,我遇到一个三星的情况跟你一样换显卡不行,加焊了一下就行了,戴尔你先刷下码片试试

网友:
经典的显卡门啊

网友:
经典的显卡

网友(2013-07-07):
显卡和液晶都坏了,也太巧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