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笔记本出现C0000135蓝屏错误死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15):
联想电脑笔记本win764位的,使用过程中出现C0000135蓝屏错误死机。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硬盘,内存!!!!

网友:
换条内存和硬盘试试不可以重做下系统

网友:
一般重做系统就会正常的。

网友:
如果还是出现蓝屏死机那么可能是硬盘坏了。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实在不行重装下系统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和内存是否有坏道,在或者重新装个系统把驱动的勾都去掉,请问有那个笔记本电脑的光盘吗 如果有的话 直接装光盘里面的官方驱动,有那种可能就是驱动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