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1代12代硬盘固件门F3修复指令详解2

楼主(2013-05-15):
2 - Defect List Options.

        This parameter is a bit significant value that selects the following options:

            Bits 31-3: not used

            Bit 2: Process the Active Error Log.

                   This bit is only valid when the User Partition is selected.  If this bit is equal to 1, the Format Client Defect List will be written with contents of the Active Error Log and the option to process the Client                    Defect List will be enabled.  If there is no Active Error Log or there                    are no R/W-related entries in the Active Error Log, then this bit will                    be ignored.

            Bit 1: Process Primary Defect Lists.

                   This bit is only valid when the User Partition is selected.  If this bit is equal to 1, the Primary Defect Lists will be used when                    creating the defect list to be used by the format operation.

            Bit 0: Process Grown Defect Lists.

                   This bit is only valid when the User Partition is selected.  If this bit is equal to 1, the the Grown Defect Lists will be used when                    creating the defect list to be used by the format operation.

          Type:    Unsigned 32-bit value

          Range:   0 or 0xFFFFFFFF

          Default: 0x00000003 (Process Grown Defect Lists,

                               Process Primary Defect Lists,

                               Do not process the Active Error Log)

    3 - Maximum Write Retry Count.

        If this parameter is entered, the maximum write retry count will be set to the specified value.  This parameter is only valid when the User Partition is being formatted (Parameter 0 is equal to 0).  If this parameter is not entered, the maximum write retry count will not be changed.

          Type:    Unsigned 16-bit value

          Range:   0 or 0xFFFF

          Default: None.

    4 - Maximum Read Retry Count.

        If this paremeter is entered, the maximum read retry count will be set to the specified value.  This parameter is only valid when the User Partition is being formatted (Parameter 0 is equal to 0).  If this parameter is not entered, the maximum read retry count will not be changed.

          Type:    Unsigned 16-bit value

          Range:   0 or 0xFFFF

          Default: None.

    5 - Maximum ECC T-Level.

        If this paremeter is entered, the maximum ECC T-Level will be set to the specified value.  This parameter is only valid when the User Partition is being formatted (Parameter 0 is equal to 0).  If this parameter is not entered, the ECC T-Level will not be changed.

          Type:    Unsigned 16-bit value

          Range:   0 or 0xFFFF

          Default: None.

    6 - Track Rewrite During Certify Retry Threshold.

        If this parameter is entered, it specifies the maximum number of rewrite retries to be performed during the user partition certification pass.

          Type:    Unsigned 16-bit value

          Range:   0 or 0xFFFF

          Default: None.  If this parameter is not entered, the default value recommended by the R/W Firmware will be used.

    7 - Valid Command Key.

        For a User Partition format, this parameter must be equal to 22 Hex.  If this parameter is not equal to 22 Hex, the command will not be executed.

        For a System Partition format, this parameter must be equal to DD Hex.  If this parameter is not equal to DD Hex, the command will not be executed.

          Type:    Unsigned 8-bit value

          Range:   0x22 or 0xDD

          Default: None

    8 - Data Pattern For Format.

        This parameter specifies the data pattern to be used when formatting the specified partition.  If this parameter is not entered, the specified partition will be formatted with a 0x00000000 data pattern.

          Type:    Unsigned 32-bit value

          Range:   0 or 0xFFFFFFFF

          Default: 0x00000000.

Examples:

    Example #1:

    Perform a "quick format" (process defect lists, clear format corrupt, do not write or certify the drive)

       F3 T>m0,6,,,,,,22

    Example #2:

    Perform a "quick format" (don't process defect lists i.e. unslip and unalt, do not write or certify the drive)

       F3 T>m0,6,0,,,,,22

    Example #3:

    Perform a format with the default data pattern 0x00000000 and certify with event reporting enabled:

       F3 T>m0,8,,,,,,22

    Example #4:

    Perform a format and certify with event reporting enabled, set max write retries to 16, set max read retry count to 8, max ECC T-Level to 0, and track rewrite during certify retry threshold to 20:

       F3 T>m0,8,,10,8,0,14,22

    Example #5:

    Perform a format with user input data pattern 0xFFFFFFFF and certify with event reporting enabled:

       F3 T>m0,8,,,,,,22,ffffffff

输入修复指令时,对应每一条指令的参数慎重选择,否则会导致不可恢复的灾难故障。

网友:
肿么看不明白

网友:
现在修硬盘赚钱多吗?硬盘太便宜了。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这个~Request Resume Save smart frame

网友(2013-06-20):
看不明白,还是中文的好

网友:
同求中文的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