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楼主(2013-05-15):
求助SL400显卡显存都换了还是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网友:
那就仔细查线路吧

网友:
认真仔细检查电路了!

网友:
边上的电容电阻测二极体值,,正常体值都一样的,100-500之间

网友:
SL400不是封胶了吗。。不好焊。容易爆显存

网友:
不怕麻烦的话把显存取下来,量一下到显卡的线有没有空焊多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