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4000+等此类CPU的温度问题

楼主(2013-05-15):
adm4000+等此类CPU的温度问题,这种CPU温度很高,用一会就自动关机了,请教各位有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用好的散热器也不行。谢谢

网友:
多数CPU性能不良吧 直接更换吧 碰到几十个这样的

网友:
通病。。CPU 自身过高。。坏了

网友:
我这里有10个呢,都 是5000+以上的。我就是直接换了。是CPU本身问题。

网友:
CPU 问题哦,没办法的

网友:
  没办的,您这个问题最好先换个好的主板,如果还有这个问题直接换U吧!

网友:
那天我看到有说开盖后能弄好,不过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开!

网友:
换吧,去年夏天换了好几个。都是CPU核心本身坏了,没得修了。

网友:
直接开盖上导热硅脂基本都能好,用刮胡子用的刀片,随着边缘刮开,这种胶是软的比较容易搞开,注意不要插入的太深. 完了用AB胶固定,然后上主板安装散热器压紧,这点非常重要!!!!!!!!!!!!!!!!

网友:
核心本身坏了那就没有效果了 ,只要开机能到桌面基本全能好。

网友:
放个冰块在上面就好了,

网友:
遇到一个amd4400+ 开QQ视频温度过高,换了一个好了,这类问题只能换cpu没有其他办法了

网友:
通病 ,换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