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U盘文件不成功 提示错误

楼主(2013-05-15):
(图片)

网友:
楼主是多大的U盘,是不是正品货,现在网上很多这样的假U盘,把小容量的U盘改为大容量的,只要复制的文件大于U盘的真正容量,就会出错,这只是可能的情况之一,也有可能是U盘损坏等。

网友:
U盘是正品而且是好的,其他电脑上都好,就这台机上什么U盘都这样。就是电脑硬件问题或系统问题,现在不想装系统,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不装系统解决一下

网友:
U盘出问题了吧

网友:
是硬盘的东西复制到U盘吗
会不会是你的硬盘有问题呢

网友:
硬盤U盤都很便宜的說

网友:
是不是电脑 USB有问题哦

网友:
U盘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usb口试试 还不行的话就是usb供电不足吧!

网友:
换个U盘算了把

网友:
你直接接电脑的USB借口吗

网友:
接扩展的口,出这类问题正常,换接口试试

网友:
要么就是U盘是山寨的黑片盘

网友:
换个U盘试一 下                 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U盘太容易坏了,我一直是把他当成是临时存储的

网友:
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
呵呵,不行的话,用其他电脑上网,传到网上,然后再用这台电脑下载

网友:
U盘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有问题,你换一个可以用的U盘,另找个机子,把要复制的资料传到新U盘 ,就i可以用了。也可以在另外的机子上,传到网盘上,再在自己的机子上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