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灯管显示器与双灯管显示器!

楼主(2013-05-15):
我的单灯管显示器 灯管老化了! 我就换了一个灯管! 但是接红线的那边亮,黑线的那边不亮!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双灯管的的电灯吧接不了 单管的! 是不是电压太低了!

网友:
这应该是升压板的问题.重点查一下吧.逆变器等

网友:
要单灯管的才行  ,要不你要改线

网友:
双灯管换单灯管要把线改了才行呀

网友:
换个  双灯的  电源板~

网友:
确认灯管没问题,检查灯管线,高压板。

网友:
接红线的那边亮,黑线的那边不亮

明显就2个地方  一个灯管问题 。。2就是 高压问题了。。电没给足撒

网友:
明显就2个地方  一个灯管问题 。。2就是 高压问题了。。电没给足撒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直接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