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用拨号上网,会死机蓝屏?

楼主(2013-05-15):
我新装一台精英960主板的电脑,系统装好,接路由器上网很正常,但客户到家里后,安装的是长城宽带,一台电脑拨号上网,没装路由,上网一会,就出现卡死机,或者蓝屏等问题,但接路由就没有问题,这种现像是怎么回事?求高手解决,谢谢!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电脑没问题的话,就只有网线和猫了。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麼撥號軟件,如果不是系統內置的撥號軟件,有可能是是你另類撥號軟件與系統兼容問題,這樣的話最好直接重裝系統。
因為沒用過長城寬帶撥號,這些只供你參考。

网友:
也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等老师给答案

网友:
我觉得猫的问题把